楼主(2014-07-20):
昨天厂子里有3台变频器(ABB ACS355),远方启动后直接飙到升到50HZ,且无法调频(正常运行时是25HZ作用)。
LOC模式可调频率,REM模式AI1点调不了,怀疑是AI1点4 - 20mA输入的缘故,然后将万用表串进去量,发现没得电流(0.00mA),万用表是好的,拆AI1点线的时候变频器面板显示设定0.0HZ,表笔一串就还显示回50.0HZ。AI2可以不考虑,默认宏没这个点的事。

变频器没设PID,DI点都是直接短接的,靠的是KM控制ABC输入直接启动。

请高手相助啊,帮忙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A:
ABB变频器上有两个拨码开关,看看是不是那个被谁动了。个人觉得你这应该是外部问题,你可以进入变频器0120监控一下外部输入值是多少。

网友B:
不管AI1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入模式,直接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AI1与GND端的电压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AI1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入模式,直接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AI1与GND端的电压即可,
我觉得这样不对,你可以测试一下4mA的电压值看看。
我遇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拨码的问题。

网友C:
正常接线和把表串进去都能到50HZ.断开线是0HZ,说明线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