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1.今天有个空调高级工肯定说固态继电器里面是有机械触点而且说不属于可控硅类
之前记得固态继电器是没有触点的也是从可控硅核心演变来的是一种综合模块
2.变压器2000kva能多用0.4即能达到2800kva吗
我记得才1600kva左右呀
不知谁对……请赐教

网友A:
变压器最多多用0.3!

楼主:
也不能一直用吧……安全运行额定功率的0.8~0.9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说可控硅的电子开关,无触点的。如果非说有触点,把有触点的继电器叫做固态继电器, 那也没办法。现在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无规范。

变压器的无功允许多大?这个还是要按最大允许的电流来说话,因为无功大了,有功可以小,总电流不超即可。负载的功率因数高低,变压器是无能为力的,控制不了,只能是对最大的负荷电流实时保护。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可控硅.变压器是有过载的能力,但不能长时间的,现在的过程控制都很精准,变压器一过载保护的就动作了,必竞那个大家伙值钱嘛,而且现在的技术越好,生产中的偷工减料也越严重

网友D:
1、固态继电器属于电子类无机械触点的开关器件。
真要这样强行说有机械触点,那么PLC干嘛还分晶体输出管和继电器输出?
2、楼主用的是油浸式变压器吧,还没见过变压器过载导致爆炸的样子吧,严重的会导致变压器前级高压支干线跳闸,造成严重的电力事故。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应该是无触点的啊

网友F:
变压器有一定的短时过载能力,要看具体的情况;技术参数上应当有标注。

网友G:
只是个高级工又不是高级工程师,他的话也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