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故障现象:一台气动调节阀不动作,现场气源正常,通断气后阀门动作,已更换阀门定位器,阀门依然不工作,测量输出信号正常,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阀芯卡死。

网友B:
如果是汽缸阀,也就是活塞的那种,有可能是活塞密封圈漏气,我们这就是这个样的,你试试吧!

网友C:
调节阀磨头里面的膜片是不是漏了啊!

网友D:
气动调节阀安装有压力表三通,拆掉后检查管路气密性如何,就可以判断气动调节阀膜合部分的气密性好坏了。

网友E:
多数是磨损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是卡死…

网友G:
回路正确不?

网友H:
先把阀芯和执行器脱开,然后动作,就可判断出是执行器还是阀芯故障

网友I:
气动的调节阀出问无外乎定位器的问题,阀体本身,还有线路的问题,既然你说不是定位器的问题,我建议把阀拆下来,进行打压,看是不是阀芯的问题,阀芯和阀座卡不死,阀杆歪了,填料不足等问题

网友J(2014-09-29):
问题解决没?楼主说说故障原因。

网友K(2014-11-07):
  气动调节阀的信号是输入信号,不是输出信号,是计算机发出信号给气动调节阀。
  用信号发生器模拟计算机给调节阀输入信号,如果调节阀不动作那就是执行机构部分出问题了,如果阀门动作正常,那就要检查信号线的绝缘了,如果电缆破皮了也会造成调节阀不动作。

网友J:
大范围开关正常,平常不动作,估计是小开度下的摩擦力大,其盘根的老化卡死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