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想计算在一段时间内数字量输出的次数,输出是1和0在不断变化的,想显示出一分钟或一段时间内输出高电平的次数,怎么办?

网友A:
显示出来?是想显示到人机上去吗?

网友B(2015-04-09):
很简单的:
1)用“异步脉冲”做时钟。脉冲时间设:0.01秒、脉冲间隔时间设:60秒(采样时间);
2)用“计数器”记录脉冲数;
3)用“算术指令”引用计数器的计数值,用于保存采样的数值;V1引用计数器的值,剩下的V2~V3采用加0或乘以1补齐;
4)“异步脉冲”的输出控制“算术指令”的使能端。同时,异步脉冲的输出经内部标志为M后,复位计数器;
5)将算术指令的计算结果并联之“消息文本”功能块显示。并设置为:EN为低电平时 保持上一个数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