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楼主(2014-07-21):
如何使用MM440的力矩控制?

网友A:
解答: MM440具有力矩控制功能,可以应用于一些张力控制的场合,使用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elite.aspx?b_id=10&a_id=17500
1) 首先设定变频器为矢量控制模式(SVC)。
2) 通过参数P1500设定力矩控制的给定源;参数P2003为基准力矩。
3) 通过参数P1300=22激活力矩控制功能。
4) 实际力矩(Nm)可以通过参数r0031来监测。
注意: 在应用力矩控制时,如果没有负载电机会出现飞车,因此应设置一些其它的限制条件,如P1082(电机最大运行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