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我用PLC编程软件给802D传输程序,通讯参数没问题,双击刷新亦能找到802D(2#地址),但每次往802D下载均失败,显示‘往PLC传输数据出错’。起初怀疑电缆线有问题,但用PCIN可以上传和下载加工程序,应该没问题吧?我是初次接触802D,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1、软件中相关的参数设置如下:
REMOT E ADDRE SS:2
LOCAL ADDRE SS:0
MODUL E:802D(COM1)也可以是COM2。取决于你的通讯线的连接。
PROTO COL:PPI
2、系统中相关的参数设置如下:
STEP的连接打开。
3、检查计算机与系统的通讯普特率,两个应该一致。
4、检查你所选中的cpu类型与实际的类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