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请教各位老师:现在采用的PLC为CPU ,用MODBUS作一主两从的通讯,但差不多过个 6,7个月从站2或者从站1这边就会通不上;目前PLC状况为
1.程序编译后的字节数为10096个字节,
2.已在“系统”选项菜单中将“增加库存储区”选用
3.通不上时,用串口软件监测,发现主站有发送命令,但从站没反馈
3.监控从站MODBUS程序,报错值为"0",应属正常值
4.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可以重新通讯上;
综合以上,我想问下:MODBUS 通讯一段时间后,是否会像电脑一样,PLC也会有内存垃圾,导致PLC通讯死机?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解决呢?若不会产生内存垃圾的话,我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从站之间时间差富余太少造成的。比如重试时间为100ms,但是由于通讯干扰、或者从站程序扫描周期过长、或者从站通讯背景时间过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主站的请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从站之间时间差富余太少造成的。比如重试时间为100ms,但是由于通讯干扰、或者从站程序扫描周期过长、或者从站通讯背景时间过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主站的请求。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1156849&s_id=0&num=4#anch
回答的太深奥了,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响应时间设置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