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PLC的高速计数器怎么读取流量计脉冲数的?流量计的线接在I点上,然后设置一个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计数器上没有连接I点的引脚啊,自动识别高速脉冲?

网友A:
向导上面可以设置高速输入的I点,调用程序就可以,然后编程判断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么个意思吗?----在I点上接流量计,然后把这个点设置为高速输入的点,高速计数器就自动读这个点了?
200的向导在哪里?里面好几个向导不知道哪个是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向导了,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