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S7200通讯口坏了,接线里都是24V的,输入输出的灯还能正常工作,就是通讯口不通,是PLC烧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通讯口烧坏了。
使用山寨的编程电缆或者带电插拔都可能造成通讯口烧坏。

网友B:
估计是带电拔插造成的

网友C:
如果不用通讯的话,烧了也无所谓,就是没办法改程序了,如果是226,还有一个可以用吗。

网友D:
是里面的串口通讯的芯片坏了,上市场买一个换上就行。

网友E:
485芯片坏了

网友F:
通讯口烧毁,PLC还可以工作的;

网友G:
烧通讯口是200的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在通讯口做自由口通讯主站挂多个子站的时候,可以加隔离模块解决,通讯线屏蔽一定要接地,打开外壳能看到贴片保险,先检查是不是它坏掉了。
另外有些显示通讯不上,并不是端口坏了,而是被占用了,作为MODBUS或其他通讯口使用了,把CPU打到STOP位置试试就可以判断。

网友H:
这个可以修好的,应该是通讯部分坏掉

网友I:
一般的情况下,只是通讯端口的损坏,不影响PLC的正常使用,只是通讯端口不能使用。

网友J:
通讯口不通讯可能的原因很多
1. 波特率不对,如果被设置成 187.5k 用普通的电缆是无法连接的
2. 被设置成自由口了,这个可以通过把运行开关打到stop状态恢复通讯
3. 电缆有问题,更换电缆
4. 通讯芯片损毁,靠近通讯接口的位置有个485芯片,记得是 75176X的芯片,贴装,8条腿,换成任何一款485芯片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