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PLC损坏后,现在用的微电脑替代PLC在使用,8个小时需要手动换水泵,每次切换水泵的时候变频器出现F231的错误代码。  现在想换新的PLC,但是没有原PLC,也没有电路图。 怎么办????

网友A:
微电脑时控开关代替原PLC是吧。
手动切换水泵是如何进行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翻阅说明书查看故障代码F231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报警。
在对设备什么都不懂,又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又想修理设备。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了解设备,懂得设备的工作原理,了解得设备的接线走向,这是非常专业的技术,不是专业人员的话是搞不定的。
还是掏钱请高手来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1楼说的有道理。
或可参照原PLC的接线,了解控制过程,及所控制的装置等,来理清控制原理。

网友C:
参照原PLC的接线根据工艺流程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