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三线接近开关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其分为NPN型(输出低电平)和PNP型(输出高电平)两种。
听说两线开关抗干扰性不好?
大家觉得两线开关与三线开关有哪些差别,是不是选三线的比较好?

网友A:
想要稳定就选三线。图方便就用两线。其实两线的也很稳定。我把三线的全部换成两线了(普通机床,高精密的没有)。

网友B:
两线的静态电流大 三线的静态电流可以做的很小

我这里一般PLC用三线,

纯继电器电路用两线

网友C:
我一般是用三线的

网友D:
用二线的方便啊

网友E:
以前还不知道两线和三线有着区别呢 只知道两线的接的方便。。

网友F:
不接触的用三线的

网友G:
  磁性开关用两线的.

网友H:
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感觉三线灵敏度高,可靠性高。如果一般用的话,二线、三线都挺好用。

网友I(2014-08-21):
2线属于磁环开关一般在汽缸臂上或者磁性锁用得多   三线的普通NPN感应开关
看下我们的 小PLC产品  2线3线的都能接  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  用的PLC

网友J:
2线属于磁环开关一般在汽缸臂上或者磁性锁用得多   三线的普通NPN感应开关 加个 上拉电阻

网友K(2014-11-01):
如果三线的话,偶这里通常的做法是一线作为公共的电源,另两线作为开关的两个不同状态,比如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L:
二线三线看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三线可以直接带继电器线圈,没问题。

网友M(2016-05-17):
我个人感觉两线三线其实可以根据设计者的喜好决定,我喜欢用三线的接线也很方便,其他地方没有什么特别

网友N(2016-10-11):
目前一般气缸用的都是2线的   直接插在带磁性的气缸壁内测检测   方便安装    我们的超小型PLC  兼容2线磁性开关,和三线NPN开关   梯形图编程  性能稳定  同行多关注

网友N(2017-02-16):
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的超小PLC

网友N(2017-04-16):
能:---输入可接: 3线npn检测开关 和 纯开关--- 输出驱动:继电器,汽缸电磁阀。数字滤波加上拉电位具备较强抗干扰的能力.抗震效果好---实现: 延时,计数,比较,逻辑控制。。。等功能   成熟产品,请放心使用。

网友O:
三线的稳定很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如果三线的话,偶这里通常的做法是一线作为公共的电源,另两线作为开关的两个不同状态,比如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这怎么用?要么常开要么常闭!四线的光电这么用过

网友J(2017-07-02):
4线有常开常闭分,3线和2线传感器  常开常闭只可以使用一种   市面常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