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历史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4-07-21):
我在数据词典中建立一个数据,但是在历史趋势图中,????“控件属性”“历史库中添加”当中找不到

网友A:
定义变量有个记录和安全区在那个里面设置一下采集方式和记录方式就可以在历史库中找到了。

网友B:
应该是变量类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