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网上单芯线至4芯线左右能查到大概的载流量,而且看到线数越多载流量越小。但4芯以上例如10X1.0,20X1.0就不知估算电流了

网友A:
是指电缆么,印象中5芯以上电缆 多用于控制线。

楼主:
不管是不是用在控制上面,它总要有个估算载流量的方法吧

网友B:
     载流量主要跟截面积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是不是用在控制上面,它总要有个估算载流量的方法吧
   载流量跟截面积有最大关系.
   你说的10X1.0,20X1.0电缆主要是用作控制电缆,3安以下无问题.
   动力电缆不会用这样的结构,我在电力电缆厂干过.

网友C:
当电缆制造出来以后,就可以根据其的导体总截面积计算出该导线的安全电流量,
比如10芯*1平方,那么就是50安培的安全流量。
但是实际应用,多芯小平方数电缆多应用于传输电气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和采集到的信号。
很少有工程师傻到用10芯以上小面积电缆线制作功率供电主线路。所以这个问题是钻牛角尖的问题。

网友D:
多芯电缆大部分是用于控制线路或小信号传输,不用于大电流传输,所以一般也没有载流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