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刚学用变频器,不知道要设定哪些重要参数,为了更快的学会,请工控网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用变频器,不知道要设定哪些重要参数,为了更快的学会,请工控网的朋友多多指教

电机参数,控制方式,频率的上下限,基础频率。

网友B:
变频器参数都有默认的数值,你要先确定你用哪种方式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必须设定的参数:
1.控制方式----端子控制还是键盘控制;
2.频率设定----数字键盘;面板旋钮;外接模拟电位器;
3.加减速时间;

有的电机要求设定最高和最低频率。输出电压等电机参数。
如果电机的扭力不是很够,还要增加转矩。

网友D:
1.电机参数。按照铭牌上面的参数输入就好。
2.电机的运行控制方式。
3.启动停止时的电压电流、时间、转矩之类的。具体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