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plc通信

楼主(2014-07-21):
新手,plc中的D0寄存器是怎么控制人机的,需要在人机的编程软件里面怎么设置么,新人用的都是欧姆龙的

网友A:
触摸屏编程软件中选择好连接的PLC型号后,触摸屏的数值输入或是数值输出元件属性中可以直接设置对应PLC的地址

网友B:
欧姆龙触摸屏人机软件的左侧元件框内找一个叫PLC控制的,进去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触摸屏手册,不同的牌子控制不同。

网友D:
1.创建连接
2.创建变量
3.创建画面
4.下载

楼主(2014-09-03):
回复 网友B:
问下还有一个问题,欧姆龙PLC的CJ2W如何和编码器进行高数计数,现在手头上可以用ID212来进行编码器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下还有一个问题,欧姆龙PLC的CJ2W如何和编码器进行高数计数,现在手头上可以用ID212来进行编码器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还有一个问题,欧姆龙PLC的CJ2W如何和编码器进行高数计数,现在手头上可以用ID212来进行编码器脉冲输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只用过欧姆龙的触摸屏,没用过欧姆龙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