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各位前辈,
       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故障,就是300的DO模块,是16点输出,120-230V AC,其中两个点Q1.1和Q1.2
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今天发现电机不停的来回正反转,进一步检查发现这两个点无论是其对应的LED灯是否亮,都长期保持输出高电平。我把CPU都已经复位了,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Q1.1和Q1.2,直接带的接触器?没经过中间继电器吗?
“这两个点无论是其对应的LED灯是否亮,都长期保持输出高电平。”
先看程序里线圈得电没?
如果没问题,换两个物理输出点试试故障还在否。
如果故障消除,则是输出点Q1.1和Q1.2的问题。
如果故障还在,检查线路。

网友B:
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C:
呵呵;可能对应的触点烧粘一起了;换个同型号的模块试下;

网友D:
程序上监控一下下

网友E:
如果是输出触点烧粘在一起的时间,有相应的告警,那多好!  就象变频器输出短路则告警停机而不作进一步的故障外延。

网友F:
要是自己启动的话,还是看看程序里面的吧

网友G(2014-09-01):
可能是模块的继电器内部击穿了,建议把符合端子线甩掉,仔细查下模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