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定时中断共用一个SMB34可以吗?

楼主(2014-07-21):
三个涡轮流量计----脉冲型的,用高速计数器,是不是需要定义三个计数器,如图,但定时中断怎么设置,共用一个中断可以吗?也就是三个高速计数器里面的定时中断共用SMB34,且连接同一个中断,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初始时只需要做一次定时中断的连接就可以了,在定时中断里分别读取3个计数器的计数值,然后清零计数值!还有一点,并不是高速计数器要连接定时中断,而是在定时中断里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一针见血说到点上了,但在初始化程序里面,定时中断放在哪呢?这样可以吗---初始化里面,前面是三个计数器的初始化,后面单独一个网络定义和连接定时中断。最后定时中断里分别对三个计数器处理。。如图

网友B:
这里有个中断的视频,您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fs1.gongyeku.com/data/default/201407/2014072808315900001.mp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