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电机是4级185千瓦的,负载是5柱塞高压注水泵,最近在启动过程中经常报OU3(恒速过电压),请问是怎么一回事?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查负载和机械部分。

网友B:
有没有钳形表,测量下电流跟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一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查外边机械这一部分,如果不一样,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钳形表不是只能测工频电流吗?

网友B:
你要看万用表的参数,通常都是测交流电的!直流电是测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