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流水线是用对射的传感器来停止,传感器的常闭串入变频器外部控制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1.5kw的变频器控制1.5kw的电机,电机拖动一条流水线。工作没几天,变频器上电没显示了,是什么问题吗?是传感器串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引起的么。

网友A:
没显示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啊   可以拆掉控制线看看

网友B:
其它线都拆了,只接电源线,如果没显示说明已经烧了;
控制线上如果有高压串进,肯定是要烧毁的;

网友C:
变频器没显示,是黑窗口了?那是变频器的问题,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或者变频器的进线开关断电了?查变频器的输入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