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前几天,把朋友机床的程序都清空了,后来找其他的机床的程序看了下,感觉别人的程序编的真好(程序虽然就1000多步,但是思路真是好,一看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仿照他的思路,学了个SNXT,STEP指令,马马虎虎编完,调试时还是有点小问题,不过这周去肯定能搞定。不得不说,我是只老菜鸟,第一次调好设备,真的好开心。但是搞完又没事做了,放假又呆在家里看两天美剧。。。我一直觉得我调设备有点瞎搞。。。我一般先手动,试下所有按钮,感应开关,输出有无,好了以后,就直接打自动,不行的话,我就改程序(我真怕看别人的程序,因为老是看不懂,特别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我想问问大家,做维修之类的,应该如何去找问题;自己做设计的话,如何下手(步骤一多,我就没个思路)。我最近用的是OMRON的,一般就几个段:手自动切换,手动,自动,驱动,步指令,初始化,子程序调用,密码(触摸屏),哎,公司里基本不用伺服步进(公司用的I/O点还是蛮多的,所以有时候我有点乱),所以一直没接触过,指令也不高兴看(感觉如果不用,看了就很快忘了。。。)通讯的话就屏控制变频器,倒也简单,没遇到过PLC控制变频器的情况。说了好多废话。。。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做的项目程序步比较多的时候,框架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好用的指令之类的,好的编程思路,方法,跪求。

网友A:
一步一个脚印,按功能,按段,从头到尾.

网友B:
程序流程图很重要。

网友C:
我也是 感觉看到工序多的时候就会有点乱 思路不清啊

网友D:
程序就要多看多练,吸取别人精华

网友E:
所谓别人的程序看得懂,是指有规律可循。所以建议编程时要有个正常人可以明白的,固定的,自己顺手的顺序即可。

网友F:
呵呵,大项目是做出来的,很难说出来的。
尤其是项目金额很大的,基本上是团队出马,分工合作,规定的时间内搞定收工,客户哪里会给你一个人慢悠悠的折腾?
在制造业的工厂,很难有大项目可以制作,只有设备制造公司,才有机会。

网友G:
一步步往下调试

网友H:
首先确定I点的输入是否都是按照图纸连接的那样,常开点的灯是不亮的,常闭点的灯是亮的。然后再朝下进行。

网友I:
     工艺要求或称流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看别人程序感觉好乱啊。哎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乱透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会经常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就喜欢慢慢来的,最讨厌别人催了,看来我只能这个层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太笨了,觉得自己脑子有点乱

网友J:
程序多的话就分成子程序或者分段调试会好些,大型IO点数多的基本都会带注释,不然很难看懂。

网友K:
维修的话,根据负载的情况找相应的输出点,在观察程序的逻辑,就很快能找到为什么不动作了,但设计就不同了,先要了解工艺,以及那些工艺要具体调试,以便作为手动功能,那些参数是变量,以便作为寄存器实时调整,再者就是自动运行的规划,以及单循环,全部循环,等主要是实现功能的同时,电路简单,安全可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太笨了,觉得自己脑子有点乱
没有笨的人,多了解工艺什么的,就会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K:
阁下说的比较实在。了解工艺流程算是最基本的,我有个问题就是,了解以后没有一个思路,提纲,前一段用到的,又会影响到后一段,可能因为环环相扣导致自己编程时,考虑到的东西总是漏掉。我也发觉一个问题,有时候,特别是停电或者手自动切换后,会发生点无法连续进行的问题。希望师傅传授点编程时的好的方法,或者经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可能我接触的时间比较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如果某些设备没注释,我真觉得是天书。否则就得把所有的输入输出点全部对一遍

网友K:
编程的逻辑就是环环相扣,而且还要能避免中间发生的意外因素,所以你设计程序前必须认真的考虑每一个环节,所以只要你控制思路清晰,程序都不是大问题

网友L:
做好顺序流程图,一步步编写,基本问题不大,如果想一点写一点那就难了

网友M:
不过楼主的思路还可以。

网友N:
自己做的设备按功能来调试,调试过程也是写程序的过程。进口设备根据工艺要求,按手册调试。

网友O:
都是自己出图,接线,然后现场根据具体工艺编程,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多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