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大电机的话我就知道看铭牌,如果实测电流不超过铭牌标称值就算安全。但不知小电机是不是也这么看,例如我有个额定0.25A的风机,实测电流有时会达到0.26A,一个搞不清普通钳表(0~40A)是否测这种小电机不准?二个搞不清,这样超个一点点电流,电机是否算正常

网友A:
   如果额定电流仅几百毫安,用钳形电流表的大量程档测量肯定误差比较大,应该用几百毫安档量程测量才准。由于电机制作时绕组电流有一定的裕度,当实际运行中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5%就无关紧要。

网友B:
是呀,第一,钳表的电流满量程有点大了,测得不准有可能。这么小的电机,用万用表测电流足矣。第二个问题,电流超这么一点点,应该没事,关键是它的散热要好,只要关注电机表面的温升是稳定的,且不超过80度。就是正常的。没事。

网友C:
  小风机是不是配电柜上的?还是电机的散热风机?
   电流超一点问题不大,巡检要检查它有没有震动,温度是否过高。有振动仪和测温枪久更好了。
公司的电机你自己制定一个检查的表格检查:电流,震动,温度。周期的去检查记录对比,一段时间后该台设备是怎么一个情况你就很清楚的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D:
用手摸一摸温度怎么样?

网友E:
如几位所说,可注意一下运行中的温度,并根据过往经验进行判断。

网友F:
将电机线在钳表卡口上绕10匝再测量。

网友G:
呵呵,测量的仪表精度不足。
其实小马达,比如落地扇马达,也要点检,记录电流值?
本来定期点检重要的设备是好事,但是连不重要的也牵扯进来,就有钻牛角尖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