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如何将PLC中DB块中的一组数据在WINCC中以曲线方式显示?

网友A:
一、定义一个原始数据变量;
二、用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控件画线,使用SetProp...函数设置该控件的BeginX,EndX,DataX,DataY等属性,用InsertData插入点
三、必须注意PLC中浮点数的字节顺序和C语言中的不同,可以在PLC程序中使用CAD命令调换字节顺序,也可以在C语言中用循环调换字节顺序

在网上查到了一篇文章,里面的程序说的是WebNavigator下实现趋势曲线显示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根据这个修改一下,应该可以实现你所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配合的不错,将西门子论坛上的内容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搬过来了。

现在的论坛也没啥玩的了,帖子点个引用就转到西门子的网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