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PLC通过人机界面实现控制,但是若出现通讯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希望实现设备急停,该怎样实现?我现在在人机界面上实现了通讯状态检测,通讯良好的情况下有电话图标,通讯中断时电话闪烁并提示报警。但是这样还不够,希望实现急停该怎样操作?本来考虑在人机界面中设置一个数据对象和通讯状态关联实现与PLC的通讯状态标志,但是通讯中断的话,PLC根本读不到人机界面中的数据对象,这样操作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A:
那只能用急停切断电源了吧?

网友B:
不安全吧!

网友C:
要在PLC里做,查查通讯协议相关的寄存器和辅助中间继电器

网友D:
如没有其他要求就直接切断PLC的电源或整个控制电路电源。

网友E:
可以在HMI上置位一个通讯标志位,然后在PLC里复位此标志位,如果通讯正常,那么每隔一定时间(与通讯速率有关)PLC可以读到HMI置位了此标志位,然后将其复位;如果通讯异常,那么PLC将其复位后,此通讯标志位将不能再次被置位,加个定时器,延时一定时间后如果此标志位仍不能被置位,表明PLC与HMI通讯故障,这时你就可以控制PLC实现急停了。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在触摸屏里做一个脉冲信号,比如500MS的脉冲,在PLC这边对这个信号进行计时,如果在2S内信号没有翻转,可认为通讯中断了!

网友G:
好方法。。。又学到一招!!!

网友H:
我厂是有个急停直接控制PLC,正常时用屏操作机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可是,如果不想在通讯不上后进行急停呢?就是说,哪怕通讯中断了,我也可以随时急停。估计只能切断电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