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一台升降设备,电机用MM440控制,吊具通过皮带卷在电机的轴上,电机转的时候把皮带卷起来就把吊具升起来了,电机反转的时候就把吊具放下去,问题是,吊具升的越高,皮带卷的直径就越大,吊具对电机轴的力矩就越大,所以出现了一个问题,吊具在比较低的位置时电机启动没问题,当吊具升到一定高度以上时,如果电机停下了,想从新启动电机将吊具再向上升,电机就启动不了了,必须先降下去在上升。
各位高手分析分析吧,通过优化变频器的哪些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选用的功率小了。
1,你把过载加到200%。
2,使用的控制方式P1300=20
3,重要:把开环到闭环的切换点改成1Hz。另外,让频率达到1Hz(输出满转矩)再松开抱闸。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换电机和变频器。

网友B:
这么紧凑的设计选型,就应该把变频器搞成有速度反馈的闭环矢量控制,可提高启动转矩;如果不想改了,在此基础上只能是减少重物的提升了,也就是把负载降低。嘻嘻

网友C:
功率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