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假如步距角1.8细分25丝杆导程5MM
这样算出来脉冲当量就是0.001MM
假如我需要在触摸屏上面设定所需要的脉冲数,是不是走3.2MM 需要脉冲数位3200个
但实际上我在触摸屏上面只需设定值为32而不是3200
这中间的差值跑哪去了。
麻烦给位说下谢谢

网友A:
呵呵;触摸屏上可以设置显示的小数点位数;
PLC里可以进行运算;
有些触摸屏也可以带运算功能;

网友B:
不要管什么步距角,你只要管多少个脉冲走一圈就行了,如果是400脉冲电机转一圈,那么丝杆的螺距是4mm.这就不简单了,如果是以0.01mm为单位,那就直接输入400.这样就走了4mm距离。如果要以1mm为单位。那么就直接输入4.这时在PLC里面,把这个4*100=400.这不行了吧?
按0.01方式计算:按上面的公式,如果走0.3mm.输入30,那么系统执行30个脉冲。
如果按1mm计算:输入0.3mm,系统里0.3*100=30,结果一样。
如果是其它螺距和脉冲数,按电机每一圈走多长的距离来计算脉冲数,如3200脉冲走一圈,丝杆螺距为4,那么每0.01mm所要的脉冲数的计算为3200/400=8,也就是每0.01mm要8个脉冲才能走到。如果按上述的行走0.3mm,那就用 30*8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是你在触摸屏上小数点个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 。我触摸屏上面设置两位小数点。精确度就是0.01   我在触摸屏上面输入32的话 那根据触摸屏运算,就是32/0.01=3200个脉冲。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D:
给你一个换算公式
位移到脉冲:脉冲数=目标位移距离*电机转一转多少脉冲/电机转一转移动距离
速度:      脉冲频率=目标速度*电机转一转多少脉冲/电机转一转移动距离
脉冲到位移:位移 = 当前脉冲数*电机转一转移动距离/电机转一转多少脉冲
当然单位要一致:比如um/mm/cm/m
如果你的PLC支持浮点运算的话用浮点计算,如果不支持浮点运算的话需先放大比如你要保留两位小数点就要先放大100位再计算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