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测变频器UVW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公司最近配了一台示波器,对于UVW输出的波形是怎么测的,看到网上有的人说老是炸示波器
,是示波器没有隔离功能还是?还有这个怎么测?请教了

网友A:
牌子和我的一样,我是110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挺好用的,就是不敢测输出波形
这个机器是带隔离功能的,你测过吗?

网友B:
如果测100V以上的高压,必须做好隔离。
强烈推荐使用差分探头,一机在手,万事无忧。

网友C:
经常测的,买个100:1的探头,耐压1.2KV以上,耐压低会把绝缘打穿。
示波器我是把电源插头的接地端子拆掉的,也就是是悬浮的

网友D:
拆掉模块就可以测了!没拆模块,还是不要测,老老实实测电压判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测输出波形,不是驱动波形,驱动波形断开模块供电和拆模块都可以测

网友E:
1、把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拆掉
2、强力建议采用隔离变压器维修变频器

网友F:
我也很想知道示波器的探头放那里测

网友G:
示波器一直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的,单独接个插座不要地线,因为没有三相电,所以用的6KVA的220/380V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买个100:1的探头,(原装的)1.2KV耐压,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还真跟楼上说的一样,弄个差分探头,耐压1KV以上的,并且地线悬空了!

网友H:
拆掉示波器的地线个人感觉除非应急测试,如果是长期测试使用非常不安全。最好的方式是采用差分探头,其次是用隔离变压器给被测设备供电。
不管使用任何供电方式,测试输出波形的话楼主应该要另配探头,因为随机器一起附带的探头,一般都是10:1的,耐压仅 300V RMS。至少要100:1的探头测试才够安全不会因为输入电压高,而击坏示波器的相应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那就是两个关键,一个是隔离,一个是探头耐压,这两个满足就可以了吧

网友H:
是的,如果使用差分探头的话,隔离和耐压这两个问题就同时解决了,这也是为何首选使用差分探头的原因。
另外我看您说您的示波器是带隔离功能的??这个我觉得您和厂家最好确认一下,我用的是普源的DS2000A系列的。刚刚特意看了一下DS1052E的官方介绍,他只提到一个光电隔离功能减少干扰,但这个隔离我感觉应该不是大家所讲的探头隔离。其实看是不是探头隔离很简单,您测试一下 探头的接地夹是不是通过通道的BNC插头外皮 与示波器的地线或者外壳导通就可以基本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今天特意测了下,夹头和电源的地,和示波器的壳子(如示波器后面可以插九针口的固定螺丝)都是通的,那就是没有隔离作用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恩是的,不过这个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泰克安捷伦之类的世界大品牌,也只出过一两个系列是带探头隔离的,所以。。。
想办法做隔离吧。

网友I:
带电池吗?如果带用电池不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