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我最近在做一个塑壳断路器的寿命试验设备,本来合分的动作用气缸最好,但是业主要求用西门子的伺服电机提供动力,自己设计了一个曲柄滑块但是动作不理想,还在改,抛开专业时间比较长了,思考也有局限性。请各位集思广益多提点意见帮帮我。

网友A:
直线齿轮 滚珠丝杠都可以达到你要求

网友B:
一根丝杆,驱动作业块即可实现。
不懂楼主有没有见过钳工用的夹紧工件的台钳,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C:
断路器的失效主要是检测机械寿命,在扳到一定的角度时,手柄应该自动弹回。如果机械失效以后,就无法自动弹回去了.想去想来,这个只能检测到断开时的机械动作,不管用什么方式,在推板上面装一个压力开关,这样在推的时候让断路器手柄压这个开关上,当推到弹回去的位置时,开关应该不再有压力,手柄自动弹回了。用伺服设定位置,当大于这个位置时,压力开关仍有压力,说明开关寿命到了。伺服可以设定不同的型号,如果是气缸,对应该产品就没有这么好做了。
伺服带一个小丝杆,这个应该简单,如果这个都不会做,那你也不是个搞机械的,那就交给别人做吧!

网友D:
曲柄滑块的方案为什么不行?这个思路是电机可以不换向的往复运动,不是挺好吗?怎么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吴工的一个回帖建议,你说的压力开关信号反馈的装置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