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检测物体主要为瓦楞包装纸,表面不光滑,颜色多为黄色,需要检测到有黑色时信号输出,检测距离不固定10MM--300MM,工作环境灰尘较多,工作环境温度为10--80度,工作电压DC24V,且要有防电磁干扰功能,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推荐。

楼主:
再强调一点就是使用环境不适合装反射板,即不能使用反射型的光电。

网友A:
追色传感器

网友B:
色标传感器可以吗

楼主:
谢谢,我先了解一下这款产品

网友C:
色标传感器,注意加防尘机构,保护传感器

网友D:
楼主按你的要求,上边几位的全怕死了

网友E:
都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已说明:
1、灰尘多,表面不光滑
2、不固定距离10mm-300mm

网友F:
机器视觉!

网友G:
   灰尘厚度多少?

楼主:
这款色标传感器要求距离太近了,并且如果是用色标传感器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H:
最保险的还是用视觉

网友I:
不知道有没有 超声波+色标 的传感器,普通光电的肯定死,几天就不能用,瞎推荐的都是非专业人士

楼主:
灰尘的问题可以人为处理,关键是要解决检测物体表面不光滑导致漫反射的问题和检测距离不固定的问题

网友J:
用视觉吧

网友K(2014-10-28):
工业相机可以用吗?

网友L:
光电的在楼主要求的环境就不要考虑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