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请教三菱GX WORK2 USB驱动在哪 怎么安装,谢谢了

网友A:
安装好编程软件后,通常是在这个路径中:C:\Program Files\MELSOFT\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C(2017-03-27):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安装的程序这个路径下怎么没有USB驱动 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进软件的目录里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进软件的目录里找
确实 是有的,但我的线是不行了,过期了,就愣是没安装上 。

网友A: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电脑里搜索下USBDrivers这文件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进软件的目录里找
确实 是有的,但我的线是不行了,过期了,就愣是没安装上 。
线怎么还过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进软件的目录里找
确实 是有的,但我的线是不行了,过期了,就愣是没安装上 。
线怎么还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