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PLC扩展IO点的方法与技巧有哪些?

网友A:
1、增加本地模块进行扩展,受限于CPU的能力。
2、通过远程模块进行扩展,市面上的透过通讯的数据采集模块也属于此类,同样受限于CPU的能力。
3、采用矩阵的方式使用同一个IO可以用于不同的功能,如果不是非常缺钱的话,这种方式的可靠性不高。

网友B:
矩阵的方式我觉得不好,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C:
矩阵的不推荐

网友D:
呵呵;还是直接加扩展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