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2):
测量水箱液位总高度3米。进入模拟量输入模块。原来量程是0---3米液位计坏了,现在用一个2米的液位计代替。且安装基准面已经改变。以高点为齐,现场实际1米的地方是2米液位计的最低点。
甲说  直接调整液位计里面的量程电位器,使PLC 显示和现场相符。
乙说   不能调整。只能改PLC 内部程序量程。将4毫安对应1米,20毫安对应3米。
请问哪个对

网友A:
不能说谁对谁错,只是方法实现有简单,有复杂,但是都是同一个目地。
工业自动化控制的根基只有一个,按需而做,简单稳定,成本最低。
参照以上,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这两个都不能算错

网友C:
“和现场相符”与“4毫安对应1米,20毫安对应3米”含义相同的话,则两者目标是一致的。

甲的方法,再更换为原规格的液位计时,不牵涉到PLC;
乙的方法,对液位计参数没有影响,但对PLC内的数据或程序需进行调整。

但我未使用过,不懂,这只是按常规想象一下。
亦不知甲的方法,线性是否能够与PLC原设定的一致;量程电位器调整后,是否要重新检定。

网友D:
其实,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甲的方案是把液位传感器的零点显示提高,而传感器零点信号不变。乙的方案,不管显示只是把传感器的零点对应当前的位置,满度值不变。这么看来,传感器的信号性质是一致的,只是让显示值是否与实际相符的区别了。

如果这样的话,当然甲方案为好。乙方案不能算错,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两种方法都是一样
甲方案比较简单,其实都是要到现场用仪表来校准

网友F:
  从帖子看有4-20MA信号,估计用的是液位变送器,但不清楚具体型号,只能从常规变送器出发谈点看法。甲、乙两法都有一定的问题,原因是:
  甲法:用调变送器量程电位器的方法使PLC 显示和现场相符,对于大多变送器而言调量程会影响零点,其影响量最小是量程的1/5。
   乙法:改PLC 内部程序量程将4毫安对应1米,20毫安对应3米。如果变送器的量程为0-2米对应4-20MA,则在1米时变送器的输出将是12MA。
   对变送器进行迁移是最方便的方法,而显示值可根据现场实际来考虑是否需要改。

网友G:
都是错的! 里面的电位器是用来校0点和满度的 调了以后液位计基本就报废了 严的非线性失真 没法测了! 如果把原来的液位改成了2米 哪就只能把液位计的量程改成2米 即可 如果无法在这到现场需求 哪也就是选择的错误 与程序无关。

楼主:
我个人认为甲说的不对,如果调整后,线性肯定失真,根本没法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了

网友H:
严格说都是错的

网友I:
都错,需修改PLC程序,增加偏移值1米。

网友J:
转换公式:工程量=((工程量量程-工程量零点)*(模拟量采样-模拟量量程下限))/(模拟量量程上限-模拟量量程下限)  + 工程量零点  +  工程参考;
工程量零点:传感器标定量程下限
工程量量程:传感器标定量程上限
模拟量量程上限:传感器标定量程上限的模拟量
模拟量量程下限:传感器标定量程下限的模拟量
工程量参考:相对绝对零点的偏移

网友K:
    装上,用显示值与液位高度对比找线形关系再校正.

网友L:
是都不对的,如同是4-20ma输出,只是一个量程3m,一个2m,更换之后只能通过调整程序,需要有一个1m对应的基数,其它的根据所测转换叠加后,再换算。

网友F:
楼这应提供采用什么液位计测量,以便于分析问题。

网友M:
首先忽略了1米以下的显示(及控制)
二种方法都可以,甲方案的输出要调整为9.33-20mA对应0-2m
如果从适应方便考虑,用乙方案好,可以在程序中加甲乙选择。
乙方案就是几个参数修改的事,很简单。

网友N:
倾向于用乙的,4ma 0米,20ma 2米,输出后加1米,显示1-3米

网友F:
从楼主7月24日提供的图看,量程更改后,把零位提高了1M,量程变化为0-2M。这样对变送器根本不用调整,也不用进行迁移,只需改变PLC的量程,使之4毫安对应0米,20毫安对应2米即可。当然为了维持原来的操作习惯,按乙的方法调也可以,但从长计议,还是调为实际测量量程较妥。

楼主:
液位计是磁浮子液位计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7月24日提供的图看,量程更改后,把零位提高了1M,量程变化为0-2M。这样对变送器根本不用调整,也不用进行迁移,只需改变PLC的量程,使之4毫安对应0米,20毫安对应2米即可。当然为了维持原来的操作习惯,按乙的方法调也可以,但从长计议,还是调为实际测量量程较妥。
即然要调整PLC的量程,直接4mA对应1米,20mA对应3m对就行了?

网友F:
   楼主说用的是磁浮子液位计,该仪表没有迁移功能,按其说明调好后。余下要做的工作就是改变PLC的量程,至于量程用0-2M,还是1-3M都是可以的,只能根据使用或维修人员的习惯来定了。
   但测量的要素之一就是要与现场实际相符,我个人看法把PLC的量程改为0-2M较妥,原因是:因为现在的量程也改为0-2M了,0点虽然在1M处,但这也没有什么实际测量意义了,改为0-2M与现场实际相符,并且很直观,不会造成误解,且不影响使用。

网友O:
个人倾向于第二种

网友P:
都可以
乙的方法好实现!

网友Q:
本帖子无论从题目到做法,都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在严谨的现场管理者手下是绝不允许出现的!

首先,原先能够测满整个量程的测量仪,凭什么换仪表时给换成了个量程缩水的?

其次,即便量程缩水,那么新的仪表的安装者凭什么把新仪表的零位调整了多达33%不止?未来仪表测量过程中如果水位降低到了新仪表的零位以下怎么办?

第三,更换新仪表之后量程也变了,零位也变了,你施工者凭什么“猫盖屎”、通过仪表给出假信号或者将PLC的程序改变为“伪程序”来糊弄?

对系统进行这种糊弄人的“调整”,如果就是一间小泵站、且管理人员未来长时间不流动,同时其自身还有能力深入到PLC或仪表参数层面,这或许问题不大,但如果这是家大型工厂,或者人员流动极为频繁的应用场合,上述无论哪种做法,都有可能演变成让后继的系统维护者大费周章才可能摸清原委的“技术陷阱”!

搞技术管理不能耍“小聪明”,这个题目如果拿到课堂用来“脑筋急转弯”尚且说得过去,在一家大水泵、大风机呼呼转的工厂里,玩这类“小聪明”不仅极为令人反感,更是严重违反系统维护规程的行为,玩弄这类做法,只能说是在为你未来的下岗“增砖添瓦”!

楼主:
回复 网友Q: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