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两个DCS系统分别是在WinCC6.2+STEP75.4和WinCC7.0+STEP75.5环境下开发的。
6.2系统WinCC是通过普通网卡和带PN口的CPU通讯的。7.0系统是通过CP卡由DP电缆和CPU通讯的。
现在想让7.0系统中的几个模拟量显示到6.2系统上,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补充说明:1.7.0系统的CP卡是5611;2.必要的话,6.2的项目可以移植成到7.0环境。
还有一点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通讯,究竟是在PLC层面上还是在上位机层面上的?

网友A:
试试OPC通讯看看能不能搞定。
1.7.0系统通过MPI通讯和自己的PLC通讯,获取到数据;
2.在7.0上位创建OPC服务器;
3.在6.2上创建OPC客户机;
4.6.2通过OPC访问的方式,读取7.0上的OPC服务器提供的数据。

网友B(2014-11-05):
回复 网友A:
至于用O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