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传感器已经被大家广为熟悉,大家都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也大致了解了一下,从传感器输出信号形式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增量码信号、绝对码信号以及开关信号。,这三种信号有着各自的优点。这三种信号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增量码信号的特点是,被测量值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变化周期数成正比,即输出量值的大小由信号变化的周期数的增量决定。一般光栅位移传感器、磁栅位移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等采用干涉法等测量位移时,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增量码信号。
绝对码信号是一种与被测对象的状态相对应的信号。如码盘,它的每一个角度方位对应于一组编码,这种编码称为绝对码。绝对码信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不管测量过程中发生什么情况,干扰过后,一种状态总是对应于一组确定的编码。开关信号:开关信号只有0和1两个状态,可视为绝对码只有一位编码时的特例。如行程开关、光电开关等传感器的输出就是开关信号。
这是传感器信号分类的一种形式。了解这个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虽然我们平时总是说传感器信号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但这不是传感器真正信号的分类形式,这个我们只是很简单用来区分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B:
传感器还有模拟量呢

网友C:
开始看了题目没有反应过来,后来看了一楼的解释醒悟--这是指传感器的信息输出形式,而非信号输出形式的分类。增量型的信息输出,是指需要两次以上的信息的对比,才有传感内容的意义;绝对值信息的输出,是指仅需一次信息即可获得传感的内容;而开关类信息,仅仅是一个“域”方向的判断,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的一种比较信息。
显然,绝对值信息的传感器是真正意义的“全传感器”。
另外还有一种“身份信息传感器”,仅代表什么物,例如RFID。

网友D:
哈哈,3楼解释的很好。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C:
事实上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1,由于现在自动化控制中传感器的使用越来越多了,关于一个传感器信号的失效引起整个控制的故障后果越来越突出,增量式信息传感器需要2次以上的信息获得的比较,而开关类信息直接就是一个比较信息,这两种信息一旦在使用中失效一次,就会改变传感的结果,而造成故障。而绝对值信息每次的信细与前次无关,即使受到影响失效一次,可通过后部的判断重新读取,所以在一些需要可靠性、安全性的场合,需要配绝对值信息传感器。
2,工业4.0的发展,工业4.0需要大量的传感信息,并需要处理,显然绝对值信息由于一次读取即可,而无需始终“关注”,仅在需要时读取并传输,而增量信息开关信息必须始终“关注”处理,大大增加了“心脏”负担,在大量信息化需求时就可能引起“心脏病”而系统“崩溃”。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涨知识了,多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还是分与合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