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4-07-23):
想读取一个高速脉冲,并实时传给VD200,该选择哪种模式,高速计数器里的复位是怎么使用的,连接HSC指令吗,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是什么区别,像我这种要求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啊,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接的是旋转编码器吗?

网友B:
   用中断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教,内部计数和外部计数有什么区别,那些都没有启动,也没有复位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给做的呀

网友C:
西门子200,都不用的

网友C:
就这两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啊,这样就实时抓住脉冲了吗,我没找到图示的指令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根据位置控制向导自动生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试了,可以请教楼主另外一个问题吗,我用指令向导生成了高速计数器,中断也写好了,HSC1,模式1,内部单相增计数,I0.6作为输入点,我要怎么给这个点输入脉冲啊,比如说系统自带的SM0.5

网友C:
其他点都不行,只能靠外部输入信号变化数值才能变化

网友C:
送你一本书,发你QQ了,里面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