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的组态

楼主(2014-07-23):
S120 的SLM 5KW RDY为黄色常亮,DCLINK为红色常亮,控制模块和电机模块都正常,我在论坛上查询了一下SLM 5KW的组态问题,有些人说不用组态直接插上24V的电源就可以,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相关的提问 ,俱侠说是否在拓扑结构上把SLM删除了是什么意思,我上传了我的拓扑结构图,上面没有SLM啊,还有可能是其它的问题导致吗?

网友A:
嗯?SLM是整流-回馈的模块呀,拓扑结构怎么能不要呢?在建立拓扑结构时,应该是自动辨认的,根据你的DRIVE-CLIQ电缆接口的位置,自动认的。这个硬件接线按照说明书推荐的方法去连接就行了。

另外,SLM有这么小的规格吗?5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SLM5KW是没有DRIVE-CLIQ接口的,拓扑结构会有吗?我在线的时候,对比了一下我的程序配置和实际机器的拓扑结构是完全一样啊

网友A:
哦,那就没事了,SLM是单独的,自成系统了,与电机模块没关系,不受控的。

既然是这样,你应该好好看看SLM使用手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SLM自己应该有外部控制端子的,把各个端子的定义看懂了,接上线由外部的开关去控制,就行了。

他如果没有CLIQ电缆接口,那就是不受CU的控制了?是不是与CU还有其他的联系接口呢?我没用过这么小的SLM。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