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4-07-23):
请问西门子PLC的模拟量输出是0-10V吗?是不是对应数字量0-32000?我看到还有0-20AM跟4-20AM,有点搞不懂请指教

网友A:
西门子S7-200,数字量0-32000是满量程范围,具体对应到模拟量的范围要看你的输出类型。

网友B:
呵呵;首先你要是S7-200;
模拟量S7-200对应的0~20mA对应0~32000;
所以4~20mA对应是6400~3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它的输出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是不是可以设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C:
200的通过接线來转换,电压和电流的接线不同。

网友B:
呵呵;EM231还是EM235都有DIP开关可以调节的;

网友D:
也就是说,模拟量输出信号是可以编程的,想用电流型也行,想用电压型也可。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自己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要用S7-200的模拟量控制比例阀,知道比例阀的输入信号位0-10V,现在我要它全开是不是就是给它一个32000的数字量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给比例阀一个模拟信号,那你需要的是模拟量输出;可以用EM232,也可以用EM235上的那一路输出;
给定32000时对应10V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直接用MOV指令将32000传送到AQW0就可以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