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位同行交流一下:电梯专用变频器如何试机?

楼主(2014-07-23):
有些电梯用的是通用变频器比如富士G11、安川G5、G7,这个倒是好办,进入参数改下就可以了。
即使有些主板程序不一样的,找块通用型主板换上就可以试机。
像图中这种电梯专用变频器,无资料、无面板、主板也不一样,真是束手无策了。
电梯专用变频器,如何在我们维修台上让它运行起来?不让它运行起来,如何检修?

网友A(2016-09-11):
楼主想到办法没有?我也在为此在发愁,今天修了一个通力v3f16l也是没有面板,只是一个祼的变频器,现在还没有修好。今天特意用单片机写一个小程序输出6路信号用驱动IGBT,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通,折腾了一天,没有办法放弃了。

网友B:
楼上兄弟发来给我修!便宜1500

网友B:
V3F16L

网友C:
直接换一台变频器,这种三无产品不好维修

网友D:
一楼的这个变频器很好修的,我这专修。

网友E(2016-12-30):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另台变频器的PWM信号驱动也行……。有联系方式不加下好友下回讨论

网友F:
找厂家要资料。实在不行就用平常的代替。

网友G(2017-03-01):
搞一套电梯板,做机架模拟电梯运行,维修量大才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是好办法。可用PLC和屏和模拟运行。查主板和端子板就方便多了。
如果单纯是电源和驱动故障,就和一般变频器的检修没有两样了。

网友I:
可空载试机,检查各项控制操作与控制信号,各项外部保护是否动作,抱闸系统动作是否正常【指变频器正常时】,也可做模拟实验,检查变频器抱闸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此是关键】其他比如多段速可在现场调整,。。。

网友I:
电梯专用变频器只是,多了一项抱闸控制功能,普通变频器就可以办到,只不过专用的,强化了抱闸控制,对升降速,起始频率,抱闸打开与闭合,停止曲线进行了专门程序控制。与修普通变频器差不多,一般情况下,程序是不会乱的。此时当普通变频器维修就行了,如果程序坏了,就另请高人吧,或现场调试实验解决。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还是需要编码器的好吗

网友K:
国产这类机,基本上是贴牌的。因厂家是暴利根本没必要自已去生产驱动板了,即驱动板是某种变频器的标准件,只是改头换面上个特殊主板。只要看出是哪种变频器的驱动板,然后用对应的主板调换上去试就行了。我修过几个是贴汇川的,只要换上汇川主板,就完全是汇川变频器了。也修过空压机是贴四方的,反正是贴来贴去的。

网友L:
汇川的电梯专机还是有名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