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S120手册说明,模块式S120在连接输出电抗的情况下只能实现V/F控制和矢量控制。那为什么不能实现伺服控制?

网友A:
变频控制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求输出三相正弦波或PMW的三相正弦波形控制电机的转速,这是因为普通电机的绕组是120度空间对称的结构。输出加装电抗器最多是将PWM电流波型平滑,对电机是有好处的。而伺服电机的制造方式是不同的,拿最简单的交流异步伺服来说,它的线圈是相差90度的交叉模式(类似单相电机),一组线圈用来产生激磁,另一组线圈调速(这是最简单的结构,实际上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线接法是固定的,也就是说UVW三相是不能接错的,而且其三相的输出波形是不对称的,必须具有其独立的脉冲特性。此时加装三相输出电抗器(三相对称),会改变其输出波形和脉冲动态,起到反效果的。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elite.aspx?b_id=10&a_id=997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