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介绍一下西门子变频器不同系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系列比较多,一直没搞太清楚

网友A:
MicroMaster MM4系列,通用型变频器,包括MM420简易型,MM430风机水泵用,MM440矢量控制
SINAMICS G120系列,该系列采用的是控制单元和功率模块分离的设计,功率最大到250KW,以后取代MM4系列
SINAMICS G130系列,功率最大到800KW,也采用控制单元和功率模块分离的设计,控制单元采用的是和S120系列一样的CU320-2。主要用在大型单机驱动设备上。G150是以柜体的形式供货的,是采用G130变频器做成的变频柜。
SIMOVERT MASTERDRIVES 工程型变频器,就是6SE70,既有变频器,也有共直流母线的整流单元和逆变器。在冶金行业应用广泛。
SINAMICS S120是替换6SE70的高性能变频器,支持单轴和多轴应用,控制单元CU320-2既可以做伺服控制也可以做速度控制。
SINAMICS V10,在SNC生产,和MM420是同一级别,但是没有通讯功能。即将推出的V20,比V10多了通讯功能,和多了部分I/O。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elite.aspx?b_id=10&a_id=989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