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希望有大神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些大,
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将动作的形式、位移、速度等设置好,然后用轴定位指令或是轴启动信号去启动表格中的定位数据

网友B:
在这里是说不清楚的,你还是好好看看QD75定位模块的手册吧,上面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