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当变频器炸机后,往往驱动都会顺坏,但是也有一些驱动一点也不坏,其他地方都正常,对于这种机你们是直接换上模块还是怎么处理(前提驱动波形测试了),换了模块总是有些担忧害怕再次顺坏,第一次顺坏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实际证明大部分只换模块也没问题,心里却觉得不靠谱,大师们怎么做的,交流1下,也希望大家发表更好的建议

网友A:
测驱动是必须的啊

网友B:
是啊 测驱动电路 窜灯泡啊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炸模块而驱动电路完好的可能性很小,除非炸的只是模块的整流部分。
驱动检测完毕》《感觉没有把握》《主回路接入0~560V可调电源串灯测输出》带负载
             《没有悬念    》《主回路串灯测输出                    》

网友E:
我与你同感!炸机后总想找到原因,我是这样的,我每次都把模块敲开,撤散撤模块的,不然不好撤,会伤到焊盘和线路板。我AB的一体三个桥在一块的。就发现有时扯开模块,有一个桥的芯丝亮亮的,没坏,有时是俩个桥芯丝亮亮的没坏有。这时发现驱动IC坏,那是驱动引起的。这次炸机,撤开模块三个桥都有炸黑。同时发现风扇功率管坏,那可能是风扇引起的,过热坏,驱动IC没坏,俩个稳压管坏了。在调试控制电路时我给主板,接上热敏电阻,对热敏电阻加热,加很高温度都不保护,问使用者这种机型就没出现过温度保护,查手册温度高,降开关频率,降电流极限值,如电流极限值调的高就不保护,继续对热敏电阻加热,达到它显示的100%那热敏电阻要到100多度,是保护了,但模块受不了了。我不知这AB是怎设计的。准备在外部给它加温度保护。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驱动完好的情况下,串灯泡后就可以,关键还是只换了模块,没找到模块坏的原因,害怕再次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