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要求可以吗?

楼主(2014-07-23):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同时运行和单独运行的转换,需要离线操作。所谓离线操作就是电机停止运行的的状态。电机转的时候,不要操作转换。

网友B:
静等高手回复

网友C:
KM0和KM1分别独立安装一套直接启动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分别运行这个样子实现不了吧

网友A:
分别运行,应该是说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电机被工作和被控制,另一个电机下岗休息。
如果要搞两个电机各干各的同时运行。那一个变频器必须要有两个电机模块分别控制。这样,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开关就可以去掉了。而是一个变频器的控制CU带两个电机模块驱动电机。这样的结构,两电机可以各干各的,就是两轴系统嘛。普通的变频器没戏,要具备多轴控制功能的变频器。例如,西门子的S120即可。这样的结构,两电机可同时同步运行,也可以不运行,还可自己想停就停,想转就转。随便。

网友F:
还是两台变频器一拖一比较灵活

网友G:
如一楼所言

网友H:
变频器怎么选?

网友I:
可以这样用,不过变频器要选择开环运行,M0和M1都要单独安装热继对电机进行保护,开停机操作都要有次序

网友J:
就怕另一个启动是对主电路冲击有点到,浪涌过高

网友K:
觉得不踏实  还是一拖一的好

网友L:
两台同时起停可以,一台正在运转,另一台启动对变频器有影响。

网友M:
同时运行和单独运行的转换,需要离线操作

网友N:
你所指的分别运行是“KM0运行KM1不动作或者是KM1运行KM0不动作”是吧?这个可以实现,只是要离线操作!

网友O:
设置参数,变频器可以一拖2

网友P:
感觉不同时启动停止不怎么好啊

网友Q:
在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进行切换;

网友R:
可以,但切换时必须先停止,否则变频器会报错,也有可能损坏变频器

楼主:
最后,我还是“觉得不踏实  还是一拖一的好 ”。装了两个变频器。
咨询过变频器厂家,回复答案跟“ZCMY 版主”一样:“在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