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今天看FLUKE钳表的选型,技术规格其中有一项:数字显频:6000字分辨率。不知这个6000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个写准确度的1.6%±6字{40A}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A:
   6000是能显示的最大数字.
   1.6%±6字是偏差.

楼主:
主要是不明白“字”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明白“字”是个什么概念
   1,2,3,4,5,6,7,8,9,0都是字啊,就是数字啊.
   在这个场合,字就是0,1,2,3,4,5,6,7,8,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字是指这个符号" Ω"吧,这是指电阻的量程,1.6%±6:其中1.6%是测量出来的数值跟实际值的偏差有1.6%,因为现在的仪表是数字显示的,±6字:是指显示出的末尾数字可能有±6个字的变动。

     字就是这个意思,显示的是9,实际可能只有9+-6,即3或15

网友C:
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吗
   买表的时候,问厂家就会知道.

网友D:
是呀,习惯了分辨率以位来表示的AD或DA,这个数字,不知所然。咨询制造商求解。不会是16进制的数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看FLUKE钳表的选型,技术规格其中有一项:数字显频:6000字分辨率。不知这个6000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个写准确度的1.6%±6字{40A}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6000字指的是该表的灵敏性,即对微小电量的识别能力。通俗的说,如果输入信号为0-1V,而仪表显示的是模拟量量化后的数字量,也就是说将0-1V分成6000份,0V对应0,1V对应6000。所以分辨率越高,在测量微小信号变化时得到的结果越精确。以317/319钳形表为例,其显示有4个数码管,由于最大位可显示5、6,可显示的最小数字为1,则该表为三又四分之三位的仪表,则该表最大显示值为5999(标称则为6000),故该表的分辨率为1/5999,近似等于0.016%。
1.6%±6字指的是仪表的准确度,但要注意的是1.6%与±6字中间是隔开的,也就是说其采用了两种表示仪表准确度的方法,在40A时:一个是1.6%,另一个是±6字。我们知道数字显示仪准确度的表述方法有三种: 1.准确度等级以α表示,即△=±α%FS , 也就是该表的1.6%*(40-0)。2.不用准确度等级表示,而直接用物理量表述的最大允许误差,即△=±N,也就是该表的±6字。第3种表述这儿不涉及就不谈了。
   要注意的是分辨率与准确度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分辨率与准确度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指标,不能搞混了。在选型时可以说:分辨率是虚指标,准确度才是实指标。

网友D:
这么解释,相当到位。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看FLUKE钳表的选型,技术规格其中有一项:数字显频:6000字分辨率。不知这个6000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个写准确度的1.6%±6字{40A}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6000字指的是该表的灵敏性,即对微小电量的识别能力。通俗的说,如果输入信号为0-1V,而仪表显示的是模拟量量化后的数字量,也就是说将0-1V分成6000份,0V对应0,1V对应6000。所以分辨率越高,在测量微小信号变化时得到的结果越精确。以317/319钳形表为例,其显示有4个数码管,由于最大位可显示5、6,可显示的最小数字为1,则该表为三又四分之三位的仪表,则该表最大显示值为5999(标称则为6000),故该表的分辨率为1/5999,近似等于0.016%。
1.6%±6字指的是仪表的准确度,但要注意的是1.6%与±6字中间是隔开的,也就是说其采用了两种表示仪表准确度的方法,在40A时:一个是1.6%,另一个是±6字。我们知道数字显示仪准确度的表述方法有三种: 1.准确度等级以α表示,即△=±α%FS , 也就是该表的1.6%*(40-0)。2.不用准确度等级表示,而直接用物理量表述的最大允许误差,即△=±N,也就是该表的±6字。第3种表述这儿不涉及就不谈了。
   要注意的是分辨率与准确度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分辨率与准确度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指标,不能搞混了。在选型时可以说:分辨率是虚指标,准确度才是实指标。

学习了,第一次这么详细学习仪表的性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看FLUKE钳表的选型,技术规格其中有一项:数字显频:6000字分辨率。不知这个6000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个写准确度的1.6%±6字{40A}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6000字指的是该表的灵敏性,即对微小电量的识别能力。通俗的说,如果输入信号为0-1V,而仪表显示的是模拟量量化后的数字量,也就是说将0-1V分成6000份,0V对应0,1V对应6000。所以分辨率越高,在测量微小信号变化时得到的结果越精确。以317/319钳形表为例,其显示有4个数码管,由于最大位可显示5、6,可显示的最小数字为1,则该表为三又四分之三位的仪表,则该表最大显示值为5999(标称则为6000),故该表的分辨率为1/5999,近似等于0.016%。
1.6%±6字指的是仪表的准确度,但要注意的是1.6%与±6字中间是隔开的,也就是说其采用了两种表示仪表准确度的方法,在40A时:一个是1.6%,另一个是±6字。我们知道数字显示仪准确度的表述方法有三种: 1.准确度等级以α表示,即△=±α%FS , 也就是该表的1.6%*(40-0)。2.不用准确度等级表示,而直接用物理量表述的最大允许误差,即△=±N,也就是该表的±6字。第3种表述这儿不涉及就不谈了。
   要注意的是分辨率与准确度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分辨率与准确度是两个不同的技术指标,不能搞混了。在选型时可以说:分辨率是虚指标,准确度才是实指标。
今天才上论坛看到,太感谢了

网友G:
第一次学习到这个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