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3):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利用easybuilder8000进行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但是不同的情况需要相同的界面上进行一定的加减.例如有两台设备,需要两个按钮,有三个则要对应三个.

还有就是按钮上的文字也需要相应修改.

请问,我现在在有一个明确的配置方案的文本文件的情况下,如何做到easybuilder8000根据我这个文件自动修改界面并生成最终程序?因为如果要是一个一个的手动修改效率太低,毕竟有几百台屏幕对应各自实际的设备环境,而且也容易发生于配置文件不符的情况.

我会VC++,不知道easybuilder8000有没有相应的接口,或者easybuilder8000可以完成相应的功能.

我以前做应用软件开发的,没接触过数控和人机界面,easybuilder8000也不太了解,希望前辈们可以讲解一下,最好能有个解决方案.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要去还是使用组态软件好点。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安全项里面的隐藏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easybuilder8000 肯定是定下来的,组态软件是什么? 现在开始想让界面程序自己适应配置文件了,好像按钮可以根据某些条件自己隐藏,但是请问,按钮上的字可以不可以读取配置文件显示呢?我这里的配置文件是纯文本文件,地址都比较固定.我只看到数字组件可以读,好像没找到文字组件读文件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隐藏功能我今天看到了,应该可以用,但是不知道文字显示方面有没有办法让界面读取文件中的文字再显示出来呢??

网友B:
文字显示的话你可用指示灯方式显示,条件成立与不成立来显示状态
还有个方法就是用宏指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办法直接读文本文件中的文字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