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东方马达200W驱动器回馈脉冲记录下来

楼主(2014-07-23):
大家好!小弟目前想通过高数计数器记录东方马达回馈脉冲数,通过欧姆龙CP1H的PRV指令,用了高数计数器0和高数计数器1,但是A270和A272中总是不能显示脉冲数,高数计数输入分别接0.08和0.06,对应每一个计数器输入通道,求指教,谢谢!附图的5和6是回馈脉冲信号,我将5端子接入高数计数器输入通道0.08和0.06(有两个驱动器),6端子串联2400欧电阻接+24V,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由于对你说的马达不熟,plc也不熟,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先看看马达的5、6端有没有输出,如果有看看电压值和plc的要求一致不?然后看你需要的速度的频率,cp1h的计数器的频率能不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