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怪事?

楼主(2014-07-23):
昨天天气很热,锅炉房导热油循环油泵维护,由于不是专业人员校验的联轴器,一年要4-5次维护。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55KW油泵电机声音异常,致使变频器连续跳过流报警,致使变频器快熔烧掉变频器面板有输出频率无输出电压。就改为工频把油泵切换到备用泵上,就把主泵电机前轴承6314换掉,更换完成后,启动主泵还是声音异常,又把热油泵轴承全部更换。重新工频启动运行正常。我又更换跟换一台变频器,正反转调试正常,运行了大约有10分钟油泵突然停机,变频复位重启就报ER-00过流,连续三次都是如此,我怀疑变频器有问题,又改为工频减压启动,结果一启动司炉工在现场就听到电机内有异响,还很响,油泵空开和控制柜空开全部跳闸,当时临近下班时间,我直接把备泵用主泵变频器启动正常,就怀疑主泵电机内部已短路。直接把电机线一拆,也没有测量就说电机已烧掉,结果主管把电机往外送的时候被经理看到,当时已经下班正在吃饭,经理打电话给我让我拿仪表检测一下,用摇表测量结果全部无限大,没有相间或对地短路,就先放在机修房,晚上我睡觉也在想为什么电机内有异响,导致空开跳闸,电机测量还是正常,会不会有匝间短路,但是匝间短路也不应该有很大响声。今天上午把电机全面拆开抽出转子也没有发现短路打火痕迹,就把后轴承也换掉了,重新装好试机正常,电缆用摇表检测也正常,安装好运行也正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轴承里面进杂质了,或者轴承径向间隙过大,会有异响,导致跳闸

网友B:
如果已经正常的话,则想来还应当是轴承或装配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轴承问题啊

网友D:
轴承有问题吧。

网友E:
楼主看一下换下的轴承好不好啊

网友F:
你太粗心了,当时不看明白了,

网友G:
轴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H:
能导致空开跳闸,一是过电流,一是短路!

网友I:
确实是一件怪事

网友J:
  换轴承最好两个一起换,你看看电机是不是有扫膛现象!要有扫膛现象电流肯定比正常大!

网友K:
快下班了,心情浮躁,没仔细检查,

网友L:
呵呵,是人的问题,外加责任心的问题,而不是设备的问题,也不是神马运气的问题。
你测或者不测,设备就在那里,它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M:
  你们公司用的什么P/P一年要维护4-5次?太麻烦了。我这边用的热媒P/P都10年了还好好的。
每天的巡检有没有的?每天巡检不会是逛一圈就回来了?巡检时眼观耳听,听诊器有没有?振动仪有没有?电流表有没有?

网友N:
我感觉是轴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轴承型号是一样的,就是后面还有的带什么字母的什么数字的,一定要看到,这个很重要,
以前的单位工作时检修工说,两个轴承一样的,结果更换后不行,电流偏大,电机有异常响声,后来拆开电机两次,以为轴承不合格呢,或者掉入润滑油脂里面东西了,结果一看不是,,后来检查更换下来的轴承才发现两个轴承型号是一样的,就是有区别有一个有带子母数字的,一个没有,因为没有备件,就把那个不同的装上后,试车就OK 了,
事后分析过程,感觉挺可怕的,幸亏当时不是生产期间,不然影响就大了我认为有两点吧,对设备不熟悉,责任心不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