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23):
我厂行车用变频器,因滑触线问题经常缺相。因变频器不大45KW有时能继续工作发现不了。过一会又接触好了。又俩次滑触线不好,发现变频器坏了。有时滑触线不好它也没坏。请大家办我分系一下,缺相会损坏变频器吗?但有时也没坏。因这变频器没缺相保护。我想在外部给他加一个缺相保护。用一个现成的产品“缺相保护器”我在犹豫:缺相时直接跳变频器供电接触器哪,还是把它做为一种信号,加到变频器里作用与保护哪。而且这种现象可能经常会出现。直接跳接触器简单一些。相当于变频器带负荷拉电,可能经常。而后者者麻烦一些。请大家办我出个主意

网友A:
我用过三个继电器防止缺相也可以的,串联到运行端子(FwD,REV,)上,电源一缺相,变频就起动不了,我发现既使有缺相保护功能的变频有时也确实保护不了,特别是轻载时。

网友B:
给变频器一个外面设备故障信号吧

网友C:
缺相对变频器的整流部分会有影响,严重时可能烧整流原件。
如果你的变频器本身没有缺相保护,那么你加一个也是很好的。缺相保护器常闭触点应该串接与变频器的运行指令信号电路内。也就是说当保护器检测到缺相,常闭触点断开,运行指令中断,变频器进入待机状态。
变频器在待机状态下,即使缺相也是安全的。

网友D:
电机缺相,变频器会报过流故障,如果经常出现这种可以安装缺相继电器的输出串在变频器启动端子上

楼主:
楼上几位把缺相信号串到运行信号中确是个简单实用的办法,准备先把它用起来。但不报警,操作者不知到。以后想把它接到外部故障。只有一个“电机过热”上。是模拟量接口上。马烦一点。可报警的。AB700好像没有外部开关量故障端口,要有就简单了。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E:
回复 楼主:
AB700的变频器啊,你可以把缺相的信号接到使能端子--数字量输入端子6上,缺相时面板会显示not enable。

楼主:
谢楼上,是准备接到使能端子--数字量输入端子6上,但手册上数子量输入好像不能组态报警。上次控制输入端子6的一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没报警查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在216“数字量输入状态”参数里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