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工作台上面的。求扫盲!

楼主(2014-07-23):
x轴晃动,机械来换了这个东东就好了,这叫神马?

网友A:
哪上面用的?

网友B:
十字交叉导轨的保持架和圆柱滚动体。

网友C:
这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D:
导轨上面的。还有一副直的。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E:
没用过啊

网友F:
工作台导轨用十字交叉带保持架滚柱,我们这用在数控磨床X轴控制的导轨上的。

网友G:
这不是轴承么

网友H:
拉直了的滚珠轴承啊

网友I:
标准名称:DV导轨,精度可以达到0.002mm.一般线割机、超高精密机床使用。

网友J:
见过,但未注意其名称;10楼的解释,专业。

网友K:
标准名称:平面直线轴承,用的比较少。

网友L:
这是用在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平面直线轴承,调芯机上用在平面x 轴上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
我还没遇到过这个玩意

网友O:
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