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XE671N槽型光耦,工作原理是什么啊,几根线都是怎么接的?有没有内部结构图呢?

网友A:
网络上搜索得到:
型号:XE671N

简介:此开关为NPN常开/常闭一体式的,不论您是用常开的或常闭型的,只要一个就搞定,不用再特意去寻找,产品一共有四根线

红=正极

黑=负极

黄=常开

白=常闭

(使用时永远只需要用到三根线即可,要么常开的红黑黄,要么常闭的红黑白,千万别四根线一起用)

供电电压:5V

线长:30CM,线尾带有杜邦头,产品两边可用作固定,(方便客户使用,不需再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