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电机有直流、交流电机,有各种特种电机,现在市场上用的电机那种换向特性最好?
就是换向时间特短,最平稳。

网友A:
个人认为它励直流电动机的换向性能是比较好的。

网友B:
伺服电机吧!

网友C:
如果说换向速度快,当属伺服电机了,因为换向速度取决于电机的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一般都很小,而且定位控制,电机的正反向电流始终在交替工作着。所以,应该很适合楼主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伺服电机可以个性化定制吗?就是不要编码器,直接DIY驱动器,类似于步进电机控制方式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不是变频器了吗

网友C:
伺服电机可以不用编码器,当传动控制使用。变频器采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可以正反向操控。

网友E:
那就用变频器吧

网友F:
要通盘考虑的,不能只因为一个参数而全部否定其他备选。
不过楼主现在也只有仅仅提供一个参数可供坛友们讨论了。

网友G:
伺服电机